ACER 4752 不上电

楼主(2014-11-28):
ACER ASPIRE  主板型号 4752 -JE40 HR MB  10267-4  这个电压没有怎么修啊  如下图: 不知道怎么修   兄弟们请帮帮忙啊

网友:
这个3.3v电压不出来

网友A:
那个位置的元器件都没有只装啊。

网友:
不知道说的是不触发还是什么故障,如果不触发应该应该从时序修呀,这电压没这么快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位置的元器件都没有只装啊。

什么意思呢

网友:
呵呵  我看错了  ,装了的 。    你对地打阻值看下有没有短路。如果阻值正常那你就看看那个电压是从哪里来的。一步步查很好查的啊 。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短路啊

那就往前追啊

网友C:
这个电压是 5v_S0经U2301转化的   5v_S0是5V待机经U3604转化的      你查下5v_S0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是 5v_S0经U2301转化的   5v_S0是5V待机经U3604转化的      你查下5v_S0有没有

谢谢兄弟  啊

网友:
直接把3D3V-s0拉过去

网友D:
这款本开机键很爱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款本开机键很爱坏的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