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载内存的维修

楼主(2014-11-28):
我手上有块NEC的笔记本VY17MRZE1.
板号danr3rmb6c1
有这样的问题。PCI复位已经出了可是还是不显。电流跳变了三次左右,达到了1.09A。
怀疑是内存把内存颗粒去掉了。结果还是一样。不过我看到反面有给板载内存供电的电路。不知道拆哪个。因为这老家伙没图纸。所以找不出哪个去掉会有用。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大们。关于板载内存去除有什么高招!

主板正反面

内存氧化和供电

改得不好看。不这个板子是要把两端连起来才可以用不然会掉电!

网友A:
好不好看反正在里面,好用就好。

网友B:
大电容连线是什么原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电容连线是什么原理?

大电容两端的点其实是相连的。不连的话CPU会无供电会然后。。。就会掉电。其实这个大电容本身没什么问题。只是BGA虛掉了。稳定起见直接换了六个330电容会稳定很多。而且也不会虚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不好看反正在里面,好用就好。

。。。。。。。好笼统!!!有没有详细点的说明呢。我发现不去掉电路的话好像跟没插内存一样!!!

网友D:
看完不是很明白想要说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电容两端的点其实是相连的。不连的话CPU会无供电会然后。。。就会掉电。其实这个大电容本身没什么问题 ...

本来就是想通的,为什么要飞线?

网友E:
看完真的完全不是很明白想要说什么

网友F: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大电容还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不是很明白想要说什么

我想问下这板载的内存要不要把电路拆完才能用上“外接的内存”我现在有点难判断这内存有没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想通的,为什么要飞线?

呵呵。板子上不通的挖。。。。东芝的板子跟NEC的板子情况有点不一样!14脚要连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大电容还是内存?????

内存
大电容 已经改好。只是让大家不要向大电容上想!还是不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真的完全不是很明白想要说什么

*脏话*。。。不过内存。我就想问问板载内存要怎么去除!!好像我说的是台湾话一样!!!难懂?

网友:
你这么发。。。版主不知道么!!!

网友:
看来是我想太多了。解释的不够彻底。我只是想知道这板子上的内存颗粒去掉会影响开机么。。。是不是要把内存上的电路全部去掉?怎么去!!这下大家总该满足了吧!!!

网友G:
听说以前的x31那些把板载内存拆掉会不过内存的,放弃吧!楼主。。。。老机器了没什么好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听说以前的x31那些把板载内存拆掉会不过内存的,放弃吧!楼主。。。。老机器了没什么好搞的!

好吧。。。。。我直接买块这样的板得了。哪有便宜的卖!!!!

网友H:
看完评论 瞬间懂得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完评论 瞬间懂得了很多

呵呵。真的么!

网友:
直接换板子,板上内存 没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