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A55L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4-11-28):
收到一块铭瑄MS-A55L主板,上诊断卡一看无复位,不能强制关机。第一次修amd fm1的板子,不知道怎么修(没有图纸总线和桥供电都找不到),以下是已经量测的电压:
CPU---0.96V

内存打阻值卡:
内存---1.57V
VTT_ddr---0.78V
VDDSPD---3.3V
系统总线---2.7V
时钟---0.2V

PCIE打阻值卡:
基准时钟---0V
总线时钟---3.3V
PG信号---0V
3.3V供电---3.3V

PCI打阻值卡:
-12V----负12V
+12V---正12V
3.3V---3.3V
5V---5V
复位---0V
时钟---0V

还望各路大神帮忙看看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在哪量测??时钟信号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天灵灵,地灵灵,大神快现身~~~~

网友A:
修好时钟,复位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时钟,复位就好了。

时钟好并不代表复位就正常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好时钟,复位就好了。

没图咋修时钟啊,A55单桥时钟管理器是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

网友D:
很多单桥的板子时钟芯片都集成去了桥里,可以干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单桥的板子时钟芯片都集成去了桥里,可以干桥试试!!

没有BGA,这下被桥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好并不代表复位就正常吧?

如没有时钟,那来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图咋修时钟啊,A55单桥时钟管理器是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

找桥周边的电感,测它的电压如何,顺着两头找,桥外正常,那桥里就有问题。没图除外还有什么法。

网友:
按照时序修。

网友:
amd的 先修好供电,复位就出来了,先不管时钟。cpu 供电有点低,查查一下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按时序维修就行了

网友:
有示波器嘛,先测测时钟的波午正常吗

网友:
长按开关不能关机,也应该向桥看齐。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先用风枪吹吹桥看能不能好

网友:
要是返修,就麻烦了

网友:
AMD的时序 :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CPU供电-桥、总线供电 全部正常!!接下来测六小供电,连VDDA也正常,VDDA是AMD的CPU内部时钟倍频模块供电也是假负载上的PLL电压2.5V正常!接下来测内存的。1脚VREF 0.75V正常  120脚VTTDDR 0.75V 正常 118  238脚SMDATA SMCLK 3.3V正常 。你这个内存系统总线---2.7V应不正常!

网友E:
先干桥  毕竟时钟是集成的  没BGA用风枪  不过一般温度不好掌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干桥  毕竟时钟是集成的  没BGA用风枪  不过一般温度不好掌控~!

风枪加焊了,没用的说~~~~~~~~~

网友:
今天把IO换了,BIOS也刷新了,还是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桥周边的电感,测它的电压如何,顺着两头找,桥外正常,那桥里就有问题。没图除外还有什么法。

桥走边的电感都测了,电压情况就是这样,兄弟能帮忙看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