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没想到 偶尔不开机的电脑现在一直不开机

楼主(2014-11-28):
接到一款acer x483 型号Z09的
笔记本
偶尔开机的电脑 现在接电源主板就出现哒哒哒的声音 频率挺高的 拆机通电开机亮屏 好了 装机 反复开机试好了 挺开心的 放一晚上通电哒哒哒响 纠结了 再拆机通电好像是内存插槽附近的一个电感哒哒哒响 求大神解释下 一般会是什么问题了 现在拆机检测~~
笔记本

网友:
最怕这种死的不三不四的机子了

网友:
拆掉换了试试啊

网友:
或者示波器看下

网友:
手头只有万用表 电容表 还有土炮没有示波器BGA 新上市的笔记本 让客户拿售后换 他不去 就让我们修 换主板也行 钱不是问题 可是问题是我想不通为什不找售后免费换呢

网友:
估计是偷的。。或者买别人偷的。。那个电感加焊下,上点有铅焊锡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