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0.65A 已解决

楼主(2014-11-28):
同行拿过来一片dv2000的板子,症状是开机0.65A。动过显卡已经是血肉模糊了,显卡旁边还掉了一个电阻。重新换了一片显卡,补上电阻。上电还是老症状,开机0.6A。肯定是没有开机了,首先测试PLT_RST1# ,没有出来。看图纸是有PCI_PCIRST#转换出来的,PCI_PCIRST#是有南桥发出来的。要想南桥发出PCI_PCIRST#,首先南桥应该接收PM_PWROK,发现是从u17的2脚出来的,但看图纸和点位图都不是这个双排引脚芯片。而是内四角的芯片搜索SMSC2102,图纸没有,只有在百度搜索PDF了。找到后先查供电,发现这个芯片1脚就是供电VDD,但实测是1.05V。明显不对,取下电阻,飞上线。开机有跳变到1.2A了,接屏LOGO出来了。试机没问题了。 这个芯片应该是分出来的EC模块,这个芯片的很多信号在其他 板子上都是集成与EC的,但这个却是单独设立的。不管怎么样还是搞好了!

网友A:
"发现这个芯片1脚就是供电VDD,但实测是1.05V。明显不对,"        那正常应该是多少V

网友:
先看看南桥发出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
DV2000还有人要修?多少年前的了,而且还换了显卡。。。价钱估计够呛。。。还有那个1脚供电,是多少呢到底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个芯片1脚就是供电VDD,但实测是1.05V。明显不对,"        那正常应该是多少V

这个供电是和EC一样的3.3v

网友:
就上传了一个,其他的不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