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C850D

楼主(2014-11-28):
东芝 C850D,进系统蓝屏,自动重启,到滚动条又重启。如此来回反复。硬盘换过多块,内存换过多条,CPU是AMD的,换过。BIOS刷过。还有那些招。请专业的指导。先谢了。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换了N多版本,连W7都用了几次。

网友:
最简单是IDE模式问题/系统问题/驱动问题/内存问题/硬盘问题----往下拆机查内存供电硬盘供电---拆网卡

网友A:
估计哪个供电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哪个供电不稳。

你的头像笑得好淫贱

网友:
嘿嘿,你俩头像都笑的有个性。 AMD的干下北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