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充电问题 各位来看一下

楼主(2014-11-28):
如图    图上的PQ3  1脚是19V  为什么转换到8脚只有1.6了  这个充电电压应该是12V 才正常吧 。

求各位大神解答一下

这款机器用的充电芯片是OZ8681  引脚定义如下:
1VAC:供电
2IACP:适配器电流检测正
3IACM:适配器电流检测负
4ICHM:电池充电电流检测负
5ICHP:电池充电电流检测正
6VDDA:5v线性电压输出
7IAC:适配器电流检测正负差的20倍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
8COMP:补偿脚
9ACAV:适配器有效信号输出,正常时为高电平
10SCL:电池,EC,电池充放电芯片通讯的SMBUS总线的时钟线
11SDL:电池,EC,电池充放电芯片通讯的SMBUS总线的数据线
12BST:自举升压端,内接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漏极
13HDR: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
14LX:内接电池充电上管控制输出源极,下管控制输出漏极,外接充电电感。
15VDDP:内部模拟电路供电脚,为下管输出提供电压
16LDR:电池充电下管控制输出
17GND:接地

量了每个脚逗正常啊 。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神 PQ3  1脚19V  8脚1.6 正常么    正常的话就是电池本身问题了。

网友A:
故障表象是啥,充不上电充电灯不亮?4脚是多少的电压?充电场馆代换下?

网友:
要看4脚是多少伏的电压?一般应低于8伏左右MOS管才能完全导通。如果电压符使要求,试换MOS管。

网友:
正常PQ3导通时8脚电压也是19伏的!查4脚电压应为低电平时这个场效应管才能导通的。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表象是啥,充不上电充电灯不亮?4脚是多少的电压?充电场馆代换下?

故障是电池充不进电  用适配器能正常开机   电池换过新的   充电芯片应该是好的 。

网友B:
PQ3是P管,导通性应该是跟G极电压有关,G极小于S极4.5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完全导通,可以查下G极电压的来源。
新手献丑,说错了饼哥别骂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3是P管,导通性应该是跟G极电压有关,G极小于S极4.5V以上才能完全导通,照楼主的说法应该是没有完全导通 ...

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
8脚应该是电池电压,怎么会是1.6V,是不是电池没电,或者坏了

网友:
看4脚有无19V电压 有的话就是管子坏了  没的话就差4脚的项链电路

网友:
哎。。 客户急着要 被拿走了   这快电池我这边有的  好电池 放上去一样  充电芯片也换过 管子也换了  这台机器只能OUT了。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