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碰到个怪问题,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4-11-28):
刚开始是xp,win7装系统的时候都定在那个滚动条那里,更换了cpu,一样问题!
机器是集成的,加焊了下那个桥,xp能安装完成,但是进入桌面后很快重启,反复重启!
安装win7的过程中能跳过滚动条了,但是会蓝屏!

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的!
还有,这个机器待机的时候电流就有0.1a,但是开机完全正常,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换个BIOS 看看啊

网友:
待机明显不对,查下看是不是微短路?还是时序上电提前出来了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可能有微短

网友:
修主板吧,先谈好价钱,客户是来装系统的还是来修主板的?装系统的话,先谈价钱吧,肯定是铁皮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像NEC大电容的问题——当然了,这个板子用的不是NEC。

网友:
待机不正常,有可能是微短,
但不妨先刷下BIOS

网友:
  这机器藐视U电路有铁壳哦 容易出问题

网友:
铁皮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上的两位兄弟说的没错,铁mos管容易出问题。。。还有就是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看看为什么待机这么高,很明显的硬故障

网友:
待机不正常,看下CPU供电的上管

网友:
铁壳有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肯定偏大了,要排除。

网友:
待机明显偏高,不正常啊!B470铁壳管易坏,挨个查查吧。

网友:
待机电流就有0.1a,肯定是短路的,查待机时各供电。

网友:
待机明显 高了  看看是否有短路 啊

网友:
待机不对,可能尾端引起的

网友:
待机电流高

网友:
你要示波器抓波波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啊

网友:
坐等经验,先收藏本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