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1G不加电怪问题

楼主(2014-11-28):
ACER4551G的机器,来时不加电,按开机键不触发,拆下机器测试,系统供电3V和5V没有,刷完BIOS开机正常。客户拿走,到家后又不触发,给送回来了,再刷BIOS又能亮,放不久又会不触发。后来我认为是BIOS附近有元件性能不良,可能是元件热了就能亮,所以我加热BIOS边的元件,结果还是不触发,只有刷BIOS才有效,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样的故障 ?

网友:
换个BIOS本体,不行换BIOS的上级EC。都试试看。

网友:
换个BIOS试试 不行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
BIOS换掉,BIOS电池也换掉。

网友:
看看BIOS电池有电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