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3G不充电

楼主(2014-11-28):
接到台宏碁笔记本。故障是用电池不触发。适配器可以开机进系统。在系统里面也能检测到电池电量、就是不能充电。拔掉适配器就断电了。拆机开始检测被。充电芯片是BQ24745。首先量了工作条件。都满足的。也没发现有短路的情况、先换了它吧。换好后通电故障依旧。22pin 19v,2pin 2.6v,13pin 3.3,21,pin5.9V,  25pin11v,27,28pin 19v,3pin 3.3v,7pin 3.3v.条件都有。就是不充电。BIOS  IO都换过。真心没辙了。请教下,希望给点提示

网友A:
既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是不是电池主回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不能充电也不能放电,是不是电池主回路有问题。

换过新电池的。

网友:
芯片的23脚电压是多少伏呀?充电电压达到要求了吗?

网友:
自升压端电压不够啊,充电电压要大于电池电压才行。

网友:
有没有断线的可能?

网友:
25脚11V,好像是自举升压最高能达到19V,从而提高上管导通能力,电池的电压应该在11V以上,这样的话是不能给电池充电的。
现学现卖,今天刚被饼哥批评了,如果说错了希望饼哥看到表骂我

网友:
检测电容电阻查一下

网友:
客户等不急还给他了。这问题以后遇见了再研究研究。挺遗憾的

网友:
楼主今天我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4743G,版号是:JE40,用电池跟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单用电池不能开机,我测量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都跟你上面量的是一样的,换了一个充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有时候也考验焊工

网友:
小MOS管有问题

网友:
饱嗝的场管坏了也会影响不充电

网友:
上次碰到神舟的一个本也是这样,换了充电芯片也不会好,不知道是啥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 电源问题      用原装电源   电池       不行换io试试

网友:
充电电路不好修。

网友:
上下场馆都换了...

网友(2015-01-03):
问题一样,我换了充电芯片没好  涛声依旧 。。。。。

网友:
MOS管好的?电池好的?

网友:
看哈检测电路 和充电电路 ec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