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宏基4535G 跑码不正常

楼主(2014-11-28):
同行拿来一台宏基4535G,接上可调电源自动触发电流1.5   1.6   1.8  2.0 然后就这样循环跳变无显示,拆机打内存排阻有波形但不是持续的,测量平台复位来回高低高跳变,一句话总结就是主板跑码中断并循环跑码, AMD 的芯片组,无意中摸到网卡芯片发烫,拆掉不自动触发了,开机屏显,以为就这样好了,装好机在开,又是原来的故障了,特来求助,感谢看贴,,感谢回帖,谢绝灌水

网友:
BIOS刷过了。而且网卡芯片拆掉的时候点屏也亮机了,装好机器后在开故障就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了

网友A:
加焊一下桥吧!AMD的桥易虚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桥吧!AMD的桥易虚焊。

我拆掉网卡芯片瞬间有点亮,因为是一修先不考虑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