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1007 打印报引擎热凝器错误

楼主(2014-11-28):
本人第一次修打印机   维修如下 看报错乃是加热部分出问题 打开上盖手摸加热棍无温度   拿下电源板目测可控硅处电阻烧毁     可控硅损坏型号bcr5pm 14l
找配件当地都没货只好淘一个顺丰到付 。到货之后上配件 电阻补成10欧

完工上机加电 故障依旧,手摸加热辊已有温度,遂以为定影内部问题 拆解测量之前说过可以加热可排除陶瓷棍损坏
温度传感用风枪加热正常
此时加热组件正常 维修陷入困境!!论证不对之处还请批评更正

网友:
可控硅击穿过可能会烧坏后续负载的,第一次修,加热辊温度数值不清楚,咨询专业人士吧。

网友:
后续负载只有加热棍 没有其他

网友A:
这个故障以前修到过,这个电阻不是10欧的,把电阻换成 22欧的,看故障是否排除。

网友:
这个故障都是烧这两个组件,好像是HP 1007的通病,搞定了记得公布一下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以前修到过,这个电阻不是10欧的,把电阻换成 22欧的,看故障是否排除。

这个是控制电阻单位在欧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控制电阻单位在欧应该都可以的

建议换掉试试,有任何可能都要去尝试一下,如果不愿意去尝试,怎么能排除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换掉试试,有任何可能都要去尝试一下,如果不愿意去尝试,怎么能排除问题

换了故障依旧

网友:
解决方法:
1. 拆机取下加热组件。(或拆至加热组件处断开加热组件的电源接口。)
2. 万用表阻值调到200欧姆档位。用万用表表针插在电源接头外侧两端的插孔,或
用表针接触外侧两端连接处。
3. 如果测量的阻值为,50-80欧姆左右,说明加热组件正常,如左下图所示;如果
为开路,阻值无穷大,说明加热组件被烧毁,更换加热组件,如右下图所示。
4. 如果加热组件正常,那为加热组件供电的电源板有故障,更换电源板。
5. 如果更换电源板还是有问题,更换ECU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