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0C 大小写灯 和数字灯常亮

楼主(2014-11-28):
ASUS F80C  大小写灯 和数字灯常亮  显卡北桥加焊过   电流跳两次到1.2 不动  bios 刷过

网友:
换u试过了吗?

网友:
顶高手!!!!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看看 所有供电是否出来了啊

网友:
硬件自检没通过!刷BIOS。

网友B:
这机器是AMD还是英特尔?AMD的估计北桥虚了吧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cpu 是焊在主板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 所有供电是否出来了啊

供电都正常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AMD还是英特尔?AMD的估计北桥虚了吧

INTEL的   SIS芯片组 北桥加焊过  显卡重置过

网友C:
跟南桥好像没关系把 这症状就跟没插内存一样

网友:
感觉好像时钟没到位啊

网友:
换个南桥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跟南桥好像没关系把 这症状就跟没插内存一样

是英特尔的话。那就是显卡坏了,这个机要灯灭了才亮机。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