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海尔R410G在待机的情况下出3 5V 吗 还是在加电以 ...
谁知道海尔R410G在待机的情况下出3 5V 吗 还是在加电以后出

楼主(2014-11-28):
谁知道海尔R410G在待机的情况下出3 5V 吗 还是在加电以后出 我这个是不加电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待机就有3,5v

网友:
这个并不重要,先查EC,南桥待机条件,开机针3.3V,RSMRST#高电平,RTCVCC,晶振等。触发时相应针脚有跳变电压。

网友:
应该i待机就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