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EA27EC之不触发、掉电、死机维修

楼主(2014-11-28):
   在实地从电子基础到液晶 数据恢复 打印机,然后主板、笔记本一期、二期。历经4个半月的学习,终于回到了熟悉的地方------重庆永川
维修时间:20141128
维修地点:重庆永川区(科恒电脑)
笔记本型号:VPCEA27EC
      板号:M960-MP-MB   MBX-224   REV 1.1
现在看看索尼这个本本的奇怪现象吧
首先是不触发,这个简单,取掉电池,插适配器就可以了,然后装回电池也能正常开机。
再说说掉电吧,按下开机键后,屏幕刚刚显示SONY界面马上掉电,再按开机键继续这样的画面,不过呢,有时候不掉电,画面就卡死,如下图

难道是键盘问题,立马取下键盘,结果故障如上
好吧只有把键盘装回去,准备进BIOS去设置U盘启动,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结果怎么按F2都没有反应啊,却有意外的收获,居然进系统了
可新的问题又来了,多的不说直接看图就可以

这些都是自动的弹出,不停的弹,关都关不完啊,而且触摸板刚开始的时候是可以用的,一会就不停使唤了,反应很迟钝,外接鼠标却没有问题。按关机键也关不了机,又只有强行断电咯
取掉键盘,触摸板后用外接键盘鼠标结果还是一样的,按F2没有反应,然后卡在
这里一直滚动

这是想想会不会是BIOS程序有问题啊,马上断电,拆机,取下南桥的BIOS,用我们那有点老,而且还是从别人那里借过来的G540编程器,在论坛里下载了BIOS程序,
我们那借的老的编程器居然没有这个BIOS的芯片型号,W25Q32BVSSIG,没办法,试着找了个 25L32的先读取原有的程序,再通过漫长的等待,终于刷进去,马上焊上去,触发开关,进去了,终于进去了,原来是这个问题啊,(结果我还是错了)看着好了,又多开关机试了下,都没有问题了,就装上所有的东西,准备收工,装好开机,问题又回到之前了,难道是我哪里没哟上好吗,又拆机重新装上,怎么还是一样的啊,
此处省略………..
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

只要我把开关连接的排线插上问题就出来了,直接短接板上接口就正常的,后来经常尝试发现是WEB键有问题,

为了保险点,4个按键就都换了。跟换后,故障解决
来一张亮机正常图

此机到此维修结束

各位看官手机像素不好,不清楚,就将就看吧,有什么写的不对的,请指出,
最后呢,感谢迅维的各个老师,让我拿到机板不知从何下手到现在的能够有思路去维修。谢谢了,你们辛苦了
  兄弟们,维修不容易,发帖更不容易,希望多多的给点分哦,下载分实在是花得太快了,

网友:
按键引起的掉电等一些奇怪的问题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种机故障在联想机器也有出现过,就是按键坏子,过系统不停的闪,楼主你的下载不少的,比我的多多了

网友A:
很好,加油修,修多点。

网友:
我去  按键也会引起这故障  好经验!!赞一个!

网友:
f索尼的真变态

网友B:
细心也是关键    慢慢积累经验   维修界的精英又快诞生了

网友:
索尼是挺变态的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这么牛啊!?

网友:
又是索尼的奇葩机器。。。。。。。

网友:
这也属于外设不良导致挡LOGO!

网友:
按键也会引起这故障 ,下次得注意了

网友C:
楼主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加油修,修多点。

现在是有机子我就修,一个也不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第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问题啊

的确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细心也是关键    慢慢积累经验   维修界的精英又快诞生了

你现在怎么样了啊,我现在还要慢慢学啊,我这里都没有师傅带啊,一切都只有自己解决了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学习了   以后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也 先看看有什么开关什么的

网友:
现在真的不知道还有些什么样的怪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怎么样了啊,我现在还要慢慢学啊,我这里都没有师傅带啊,一切都只有自己解决了

差不多吧!我这里跟你那没什么差别!也是没师傅带,都是自己搞,搞不好就扔一边不管了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吧!我这里跟你那没什么差别!也是没师傅带,都是自己搞,搞不好就扔一边不管了  呵呵呵

以前我们这里的笔记本都是发到重庆去修的,这次回来接到的笔记本还没有发过,都修好了。主板就没有发了,我这里一大堆不跑码,好多都是桥坏了。

网友:
按键  有问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嘛???

网友E:
我的机子就是这个型号,这么难的问题你都修好了。我今天才去店里面试,下午拆了HP的机器,拆到一半老板叫我先拆废的机器锻炼下。感觉压力好大,怕老板7天过后都不要我了!真羡慕你啊,什么时候能才能有点出息呢!!!!

网友:
按键的问题还真不好查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见过一次,也是开关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起码算好修的了,起码单板不会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开关处的按键会引起进系统弹一堆东西?

网友:
按键损坏出这样的问题倒是不多见,现在的机子什么故障都会出呀。楼主在基地学得够长的哟,技术都学进去了呢

网友:
楼主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完整套,花多少银子啊。索尼的机子好像都有这个问题。按键板经常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的,楼主技术高明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个,下次遇到了好借鉴一下

网友:
我看好你!!未来的栋梁!!

网友:
开关按键板出问题引起稀奇古怪的现象 !实属少见。

网友:
索尼真变态的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积累经验中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版主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F:
楼主是自己开店的吗 回去多久了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键盘是能用有时不能用的,也是这几个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自己开店的吗 回去多久了

没有开店哦,帮别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碰到过键盘是能用有时不能用的,也是这几个键的问题

看来这个东西以后要注意咯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去迅维开销学费一共花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不过长见识了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古怪  楼主很细心

网友:
SONY新的笔记本,按F2是进不来BIOS的!!!要按ASSIT建再选选项进BIOS的……

网友:
细心也是关键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多发发这类的帖子

网友:
真是奇葩的问题啊

网友:
问题不大,但是修的过程波折,楼主很淡定,没轻易动桥

网友:
这要感谢 这个论坛啦 能让大家看到各种故障  然后各种秒杀  然手收钱

网友:
细心也是关键    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遇见死机掉电一般我都会先把外设拿掉   点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机子就是这个型号,这么难的问题你都修好了。我今天才去店里面试,下午拆了HP的机器,拆到一半老板叫我 ...

一般肯定要先看你的拆机功夫撒   然后才是维修

网友H:
卡进度条,还跟按键有关啊,我也遇到一个SONY的,以为是系统问题,就给装系统,GHO了2个镜像都是一样,然后就用安装版,过进度条进去了,打好驱动重启又卡精度条了。。。以为是不是硬盘坏道,还给C盘扔掉几个G还是一样。。。难道也是这个按键的原因 ?

网友:
其实维修就是理论加实践,多积累就不会感觉维修很难了

网友:
就是啊,还有就要多多的摸索,多多的练习,不懂的多问问大神些

网友:
这小板引起很多奇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卡进度条,还跟按键有关啊,我也遇到一个SONY的,以为是系统问题,就给装系统,GHO了2个镜像都是一样,然后 ...

他的问题不是一个,不触发、刚显示掉电,卡滚动条,有时候可以进系统后自动弹网页,弹开始菜单、还有一个就是触摸板开始可以用,一会就反映迟钝了,都是这个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I:
说说是如何查到,还是回想起了老师讲过的通病,还是上坛里搜了发现了这个通病……。是几个键都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说是如何查到,还是回想起了老师讲过的通病,还是上坛里搜了发现了这个通病……。是几个键都坏了吗

主要是哪个WEB键的问题。反正取下来了,所以都换了毕竟是我们长期合作客户

网友:
先使用做小系统法排除

网友:
今天遇见一台神州的插键盘卡在WINXP画面哪不进系统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原来是多媒体按键的问题  原来以为就只有DELL 才有这个问题

网友:
没想到按键也会导致这些问题呀,看完此贴又有心收获呀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维修就是心细经验

网友:
就是按键坏子

网友:
5 年前我就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板小板上面的垫容拆掉就好了

网友:
索尼的机子 有些确实不好修  这按键有问题 确实不好搞 我这一台索尼 不定时重启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2015-01-19):
有没有见过开关导致不良机的/。?

网友:
索尼的机器资料不较少,不好修阿.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个索尼的机子,也是没装好,把插线的插头插脱层了,结果两个金属片连一起了,结果故障是老是关不了机,关机又重启,当时直接手工了,后来顾客发现问题拿过来了,后果你们懂的

网友:
厉害,开关导致的问题啊

网友:
实地学出来的都是这么厉害吗

网友:
索尼这个按键板出问题的还比较多!前几天我遇到一个SONY I5三代的机器也是开机不到一分钟就掉电,后来反复测试是开关按键板引起的,最后检查是ASSIST那个按键漏电,换后OK!!

网友:
这个问题也太有意思了,呵呵。

网友:
很不错 很清晰,故障也很奇葩

网友:
没遇到过按键坏的,进水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