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华硕M5A78L开机跑80或EE!!!

楼主(2014-11-28):
一块华硕M5A78L,开机跑到80,有时候EE,过了CPU不抓内存,我是新手,只会些基本的东西,请老师们教我这块板该怎么修?谢谢!!!
华硕

网友:
不讲给你听也让你倍感失落。这时候讲了你也听不懂。因此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自己是新手,讲不太懂就行,不然你去实地,老师们就教你了
。水平有限无法指点一二

网友:
查內存各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能跑码证明各项供电都正常了,刷一下bios 按一下桥。还有822排阻。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

网友:
先找找类似的通病,再测测各大电感

网友:
1,清洁内存接口及内存金手指
2,测量内存主供电 辅助供电 spd供电是否正常
3更换内存条,跟换插槽
4,测量内存clk rst (ddr3才有此信号)
5轻按nb cpu
6测内存ad线对地值是否正常
7,清除cmos,刷新bios资料
8更换cpu nb

网友:
当然,你的首先确定主板各个主供电对地值正常不正常,如果不正常,会引起一切可能

网友:
清除cmos,刷新bios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