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理论

楼主(2014-11-28):
请详细说明理论知识谢谢!

网友A:
理论就是你明白元器件的功能和作用,芯片的工作原理,各大代工厂的上电时序

网友B:
有理论就有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就是你明白元器件的功能和作用,芯片的工作原理,各大代工厂的上电时序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理论就有思路

谢谢你,我动了

网友: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