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D装机求助

楼主(2014-11-28):
前几部机装时正常 ,这两部装时,能装上W7,也能安装,安装后重启时出现下面的画面,换成用光驱做,结果有一台正常,有一台还是那样,求助。看下图。

网友A:
重建主引导记录 一般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建主引导记录 一般可以搞定

我感觉不像你说的MBR的问题。不可能新机没装好就出现这问题,因为是H81,有可能不太熟,可能是哪没弄好。

网友:
有其它引导,修复系统引导程序就行

网友B:
进CMOS里看硬盘模式设置选项。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代换嘛,最好用的办法,就是麻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CMOS里看硬盘模式设置选项。

看了,设IDE和AHCI都是那样

网友:
见过很多很多了,把系统引导修复一下就行

网友:
看主板说明书怎么讲的

网友(2016-04-18):
系统问题而已

网友:
重建引导可以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