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 210-1098tn装系统不引导!咋回事儿?

楼主(2014-11-28):
接到一台hp mini 210-1098tn笔记本,故障现象是装XP或WIN7系统不引导,

示NTLDR IS MISSING,换过硬盘,

进BIOS可以检测硬盘和内存没有错误!

进PE重建硬盘主引导记录不好使,
手里有修复NTLDR IS MISSING的软件以前总用可好用了!这回修复了两遍都不行!
哪位大神知道咋回事儿呀?望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4-12-1 09:23):
今天又发现一个新故障,用电池不开机,要插上适配器才开机!这又是啥意思呀?大家帮我!

网友A:
楼主有修复NTLDR IS MISSING的软件???请上传!!!

网友B:
硬盘模式设置成IDE的。

网友C:
放下电。然后回复BIOS

网友D:
磁盘启动设置有问题,或是重新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楼主感觉好像是BIOS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硬盘模式设置成IDE的。

可这BIOS没有设置硬盘模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磁盘启动设置有问题,或是重新刷一下BIOS试一下,

BIOS重刷过了!它原来的硬盘也不启动,换到其他笔记本上就没毛病!

网友:
把BIOS恢算出厂设置看一下

网友:
看楼主还是bios设置问题,主要就是硬盘模式设置,台式机我碰到过,装的新电脑系统安装不上,也是出现这个,最后解决的办法是用pm分区,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下电。然后回复BIOS

之前不好使,重刷BIOS后也不好使,也放过电进BIOS LOAD好几回了都没咋地,进PE还能看见硬盘和硬盘里的文件!难道是桥咋地了?

网友:
以前有碰到过,最后是换南桥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修复NTLDR IS MISSING的软件???请上传!!!

上传了!能告诉我装系统不引导不启动是那里问题吗?

autofix v2.5.7.zip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传了!能告诉我装系统不引导不启动是那里问题吗?

谢谢楼主!硬盘模式,MBR,刷BIOS,放电,分区,试一下,从简单到复杂的试着做!!

网友F:
一般都是系统 或者引导有问题吧  其他可能没有啥问题

网友:
我家的台式也有过这情况,重建、修复无效,后来进PE分区后直接修复O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放下电。然后回复BIOS

应该不是桥。估计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系统 或者引导有问题吧  其他可能没有啥问题

哥们也是修电脑的,做系统应该也对付,但这情况真没见过,应该跟硬盘没关系,就是本子的事儿!只是不知道哪里问题!BIOS刷过了,里边没有硬盘模式选项!分区重建主引导和ntldr修复咋的都不行!咋整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桥。估计还是别的地方有问题

哥们,能再帮我估计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重分区,重建主引导记录,换好几个系统了和ntldr修复咋的都不行!

网友:
硬盘MBR模式改了没

网友G:
我也遇见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干了南桥

网友:
用完整版的系统分区装一下啊,外置光驱来

网友:
用完整版的系统分区及安装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见过,最后的解决办法是干了南桥

你说这也奇怪,硬盘上的文件都看得见,也能ghost,U盘还能驱动,就是硬盘不启动!
再等等,先研究研究,最后再干桥,我怕整死它!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有点奇怪,期待大师路过,如解决也麻烦给指导一下

网友:
硬盘问题吧,全盘格式化试试

网友H:
进入pe里面有个分区工具,把硬盘模式改了,不是改bios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入pe里面有个分区工具,把硬盘模式改了,不是改bios哦

怎么改呀,在哪儿改?教教我好吗?谢谢!我好想整明白!

网友:
看看这个,希望能帮到你!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4745

网友:
一般都问题不大,系统问题。换安装版的试试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修复NTLDR IS MISSING的软件???请上传!!!

这程序进pe运行就行,有的客户系统不能重做有很重要的东西和程序,都能收个数据恢复的钱儿!多少看情况自己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能再帮我估计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吗?重分区,重建主引导记录,换好几个系统了和ntldr修复咋的都不行 ...

换纯净版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程序进pe运行就行,有的客户系统不能重做有很重要的东西和程序,都能收个数据恢复的钱儿!多少看情况自 ...

哦,明白了!以后有可能多挣钱咧!!谢谢提醒!

网友E:
谢了,纯净版的还真没试过呢,马上下载试试!

网友:
有的笔记本电脑要安装WIN7,装XP不引导的。

网友:
MHDD 擦下头 ,分区激活  引导下 。基本上都能做上,也不是很老的机器 。。。

网友J:
估计不是硬件问题,楼主多换几个GHOST版本试试或者用盘装,应该是没有主引导分区导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J:
估计不是硬件问题,楼主多换几个GHOST版本试试或者用盘装,应该是没有主引导分区导致的

C盘分50G,是主分区也是活动分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C盘分50G,是主分区也是活动分区呀!

GHOST里面的硬盘驱动格式和你的机子上的硬盘驱动格式不一致,要么该硬盘格式,要么换其他GHOST

网友:
没好使啊!我下载了个纯净版XP,用UltraISO写到U盘启动后提示:
INF file txtsetup.sif is corrupt or missing. status 18.
setup cannot continue.Press any key to exit.

装安装版的win7提示:这台计算机的硬件可能不支持启动到此磁盘,
                                     请确保在计算机的bios菜单中启用了磁盘的控制器!

也许还是BIOS的事儿吧?官网的BIOS是安装才能升级的!这本现在不进系统!弄不了!
哪位大师有这hp mini 210-1098tn BIOS给兄弟一个试试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了,纯净版的还真没试过呢,马上下载试试!

嗯,我一般装不进去  就试试纯净版的,往往会眼前一亮

网友K:
应该是BIOS 问题。上回碰见过一回

网友:
楼主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应该是BIOS 问题。上回碰见过一回

哥们,你有这本子的BIOS吗?hp mini 210-1098tn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这BIOS没有设置硬盘模式的地方!

不可能吧?是你设找到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说这也奇怪,硬盘上的文件都看得见,也能ghost,U盘还能驱动,就是硬盘不启动!
再等等,先研究研究, ...

能ghost,U盘还能驱动,表明设置成从U盘启动了吧?改回第一启动项为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ghost,U盘还能驱动,表明设置成从U盘启动了吧?改回第一启动项为硬盘试试。

改过老些回了不管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是你设找到吧?

帮我看看应该在哪儿!

网友L:
进PE里修复一下引导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进PE里修复一下引导就行啦

修过了,不就是重建主引导记录吗?弄无数遍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放下电。然后回复BIOS

又是你啊巴帝师坦

网友:
引用 网友M:
又是你啊巴帝师坦

什么叫又是我???本来就是我。

网友:
这BIOS里咋没有调硬盘模式的地方呢?是不是有什么说道?大家帮我啊!

网友:
mbr分区可能导致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进PE重建主引导记录N遍了,硬盘用MHDD擦过,重建分区老多回也不行,U盘XP就能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