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暗屏 拿掉屏之后掉电、、

楼主(2014-11-28):
据客户讲这台机器在我们这换过屏没有多长时间现在暗屏、开机看下确实暗屏拆开屏幕量了一下主供电19v正常保险没挂、vcc.pvdd   3.2v屏上有二个pwm是1.5v不知道正不正常  、一番测量之后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无短路阻值正常。ok看看屏线吧、这机器后盖打开就看到了拔插一下试试吧再次测试的时候尼玛掉电了上升1.3之后回到1.2之后再往上升时掉了妈蛋、把内存条拿掉还掉、电压基本不变老路子、、、看了前面的指示灯是这样

现在还没拆机那、我是不是被坑了。。。。。。还是我人品爆发   coms   屏线都看了没啥问题

网友:
指甲该剪了

句容诚信电脑 -2 请勿回复与贴子内容无关的回复

网友:
楼主你上一个贴子 要是像现在这样  求助中  我不就不移你了

网友A:
楼主你的贴子标题我以经改掉了  你要写版主移你的贴子  是可以的 但你要注明为什么移你贴子     你光说移  又不说为什么移   好像版主欺负你一样  这样大家会误会的   如果你坚持要写 可以重新编缉贴子 再把标题加上  同时也要在贴子里说明为什么移你的贴子

网友:
路过--我跳了一下,好了

网友B:
DELL不插屏好像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贴子标题我以经改掉了  你要写版主移你的贴子  是可以的 但你要注明为什么移你贴子     你光说移   ...

,,,,,好吧版主不欺负人

网友C:
兄弟不好意思一个指甲让你扣分了。。。。。。。我只留大拇指因为有的时候要拆手机、比撬棒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不插屏好像会报警

麻痹的找到原因了cpu供电电容不良。。。有示波器秒杀了没有、、、、搞了一小时才找到问题妈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好意思一个指甲让你扣分了。。。。。。。我只留大拇指因为有的时候要拆手机、比撬棒好用

同留长指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好意思一个指甲让你扣分了。。。。。。。我只留大拇指因为有的时候要拆手机、比撬棒好用

你还好意思说,操作失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还好意思说,操作失误啊

现在屏尼玛好了以为 开机就好了现在还是回到了解放前尼玛有掉电了卧槽。。。。

网友:
就是好用

网友C:
那什么兄弟你回血地方错了是另外一个兄弟的分被扣了。。。。。不讲究啊就说个指甲就扣分了。。。。我要晒内裤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什么兄弟你回血地方错了是另外一个兄弟的分被扣了。。。。。不讲究啊就说个指甲就扣分了。。。。我要晒 ...

这版主太苛刻了,无法理解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好意思一个指甲让你扣分了。。。。。。。我只留大拇指因为有的时候要拆手机、比撬棒好用

服了,说明我又好好看帖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u

你这是明目张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