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不充电

楼主(2014-11-28):
今天遇一HP笔记本,客户送修报点不亮,去电池,用恒流源开机,电流1.3左右跳变但无显示。应该是显卡虚焊了,上GBA,下来通电电流起来了,接屏有显示了,装机装好所有东西。开机,进系统,电池提示电量不足,接上恒流源,没反应,一看电源没电池,不会吧!!!反复插了两次还是一样的结果。关机拆下电池,接电源开机,正常。关机接上电池,插电池,没电流。不会是电池坏了吧。想想应该不会,接电池有电量提示的。关机,插电源开机,再接电池,实别到了,充电也正常了,关机。又试了一下,又不充电了,难道是隔离保护电路有问题?拆机,我的个乖乖,原来是装机时有个三线的次供电没接到位。一般的筆記本供電只有一條線,而HP这款机还多了个次三线的供电。祼板试机是只接了主供电,装机时才接的另外三条线,可能没接到位。以后大家修到这款机时要注意这个小细节,不然这款机拆起来还比较麻烦的。

网友:
楼主以后再发这种维修经验贴  请在发贴时 选择一下主题分类   不然大家不知道你是求助 还是分享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什么机型?一般不会范没接好线的错误

网友:
今天刚学了充电电路,进来向各位前辈吸取经验

网友:
楼主真细心啊,细心就是成功的一般啊

网友:
是中间检测脚

网友:
什么三线,就是中间脚吗,我看头晕了。快,快,快扶我去妓院,。。。。

网友(2014-12-28):
连HP什么型号都不说,我服了

网友:
楼主是说插件吧?贴张图上来消除大家的疑问。

网友:
是一个三根线的插针没插好?是这样吗

网友:
有些型号的HP就那样,那次我还遇到过一台用适配器插上正常,用可调电源插上有待机,就是不能开机,到现在还没搞懂是咋回事

网友:
装机没有装好,出问题

网友:
没遇见过   不过会留意一下哈哈

网友:
希望你发 贴能再清楚详细些 也叫我们看个明白

网友:
给张图片就一清二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