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2-105SL不开机维修(DA0AX1MB6F0)-----本人维修处女作

楼主(2014-11-28):
昨天快下班接了一个G62不开机,前台说是显卡问题,我直接插电测试,漏电0.29,充电口指示灯不亮,换原装充电器也不亮。下去和前台一番沟通之后开始修机。
    迅速拆机,先看板号:DA0AX1MB6F0 REV:F 裸板观察,没有明显伤痕,一修机,心里踏实点了。好吧,0.29的漏电,感温法吧,RT8206B发热,拆掉,旧板上找一个换上去,待机0.022,好吧,不漏电了,可是指示灯还是不亮,测3V,5V吧,NND一点也没有,看电路图中RT8206B的电路找条件 3,6,19脚的供电都正常,14,27脚的开启都是0,好吧找开启信号。14,27脚同时接到下图的电路 ,实测+5VALW有4.97V,可另外一端就是0V,难道PD6,PR54,PC64出问题了?都拆了测,全正常。可是5V就是过不去,啥情况?下班了,被催着闪人,好吧,下班回家。今天来了接着干,既然那3个都正常,右边没有5V,那就是RT8206B的14,27脚有问题,也就是RT8206B有问题,我从旧机上拆来的原来也是个坏的,坑啊,让老板买这个芯片说了好久了,一个都没买来,算了吧,自己想办法好了,又找了个DV6000的板子,把ISL6236拆了直接换过来。 这个时候5V过来了,好吧,终于有开启信号了,可是还是没有3V,5V。*脏话*,这不是坑我吗?供电,开启都有了,还不出来,拿示波器来测下3V,5V的滤波电容吧,插上电瞬间产生3V,5V,然后就掉了,电容没有问题(这里手机不好拍照,不知道怎么抓图)。这下怎么搞?芯片这里没有问题,那就是后级有短路造成芯片保护不输出了。后级那么多电路,你叫我一个一个查,那不是要搞死我的节奏吗?何况我这新手菜鸟基础也不扎实,不过我又想到个办法,既然3V,5V后级有短路,那就从3V,5V电感上加电烧它丫的吧,让他漏去,这样我不就找到它了吗?说干就干 ,开始通电了,各位看官请看 ,这样的话,我就让它5V电感上夹着点烧吧,然后我就感受到了EC在发热,我了个去,怎么是这个家伙 ,KB3926QF D2,怎么是这个家伙,好吧还好料板很多,找一个来,风枪烙铁一顿干,焊好后 发现画圈的地方有个脚弯了,悲剧,用刀片小心翼翼的拨开,烙铁按它在主板上。万用表测了一下没问题,好吧,开始慢慢加电试试。上到19V不漏电,一看充电口灯也亮起来了 ,心里暗喜,心想3V,5V应该有了,还是测量看看吧 。好吧,装U,装风扇,内存试试机器吧。什么?就掉电,别吓唬我,换原装充电器,来接着触发,不掉电了,于是接上屏看看是否亮了 ,好吧,终于修亮了,可以装起来了。
    各位看官,小弟最近店里不忙,才有时间发帖。第一次发维修贴,没啥技术含量,觉得可以的请打赏点分分啊,小弟的分很少,感激不尽。
    电路图终于上传上来了,板号:DA0AX1MB6F0 REV:F DA0AX1MB6F0

网友:
RT8206B可以跟ISL6236代换?

网友A:
不加电压烧。打对地阻值可以吗?

网友:
待机短路   看电流就能看出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压烧。打对地阻值可以吗?

阻值早打过了,没有什么明显异常

网友B:
楼主你的贴子里  8206和6236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还算比较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贴子里  8206和6236是不能互换的

没有8206B,只能找个代替了,不然就只能放着不修了。。。

网友D:
感觉好假,RT8206B跟ISL6236的引脚数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8206B,只能找个代替了,不然就只能放着不修了。。。

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你替换上去   不怕故障扩大吗  宁可不修也不能把故障扩大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假,RT8206B跟ISL6236的引脚数都不一样的

致歉看错了,重新对一下引脚应该可以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好假,RT8206B跟ISL6236的引脚数都不一样的

引脚数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引脚定义不一样       要是引脚数都不一样  楼主也焊不上去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你替换上去   不怕故障扩大吗  宁可不修也不能把故障扩大啊

前辈级的人物告诉我:RT8206B可以直接代换ISL6236,没说6236可以代换8206,我就试着用用看,故障扩大实在不行换主板,反正我手上有现成的主板,嘿嘿

网友:
漏电是掉电的意思不

网友:
“那不是要搞死我的节奏吗?”-——这个贴子好象看过?思路还算比较清晰,技术也不错!

网友E:
是啊,我也纳闷,8206和6236没听过可以代换的啊,楼主是否确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我也纳闷,8206和6236没听过可以代换的啊,楼主是否确定啊?

不过刚才*度了一下,说这两个芯片可以互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致歉看错了,重新对一下引脚应该可以替换的

你真的确定你仔细对比过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确定你仔细对比过了吗

比对过,区别可能是在这几个脚的标注,可能是功能一样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对过,区别可能是在这几个脚的标注,可能是功能一样一样的吧?

好吧  我表示败了

网友D:
怎么这样呢?挺佩服你的敬业与理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你替换上去   不怕故障扩大吗  宁可不修也不能把故障扩大啊

HP G4 上测试过一次RT8206B用51125代换的(ISL6236与TPS51125代换过很多了)待机偏大。待机3/5V出来了,但是可以上电,但由于总线供电芯片出了问题,所以没能看到亮机的图片,之后换成RT8206B后,待机正常了,按开关上电才出现3/5待机,但是搜索1/6脚的开启信号电压,在图纸是直接电阻接地的,当时就想着应该是芯片的定义不同,51125应该是电阻接地默认是开启PWM,RT8206B则应该不是通过1/6脚来开启PWM,当时比较忙,也没有过多的研究这两个芯片的不同之处。
但是从G4来说,就算是RT8206B与TPS51125芯片换错了,也不会出现烧后继电路的情况,只是开启的时序问题。并且可以上电,能不能正常显示就需要更多的测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样呢?挺佩服你的敬业与理论的。

功能可能是一样一样的    怎么能用可能来判断呢  一个小失误就会决定成败    不能可能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HP G4 上测试过一次RT8206B用51125代换的(ISL6236与TPS51125代换过很多了)待机偏大。待机3/5V出来了, ...

你回复这么长一篇   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回复这么长一篇   想表达什么呢

没什么想特别表达的,
第一我确实不知道这两个芯片其他的不同之处,希望可以解惑
第二下次别人找芯片代换时也有个标准
第三这两芯片换错了,真不会出什么大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电压烧。打对地阻值可以吗?

打对地阻值当然可以,但对于不熟悉此机的人来说,多大的阻值算是正常的呢?没有参考依据,这招就不灵了。

网友:
楼主牛啊!果断就把SL6236换上去了!楼主是之前换过知道通代用的吗?

网友:
RT8206B可以跟ISL6236代换,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
技术好,谢谢分享 ,看完受益良多。。。。

网友:
特别需要BISO  感谢楼主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4-12-30):
楼主有没这版的版号

网友:
哦,是这版号的图纸

网友(2015-04-18):
楼主很喜欢说   "好吧"
  有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