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热管好坏 怎么判别

楼主(2014-11-28):
怀疑笔记本的热管导热效率低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判断   望有高手告知

网友:
摸摸是否很烫手  很烫手建议更换

网友:
摸摸热管的温度是否均匀

网友:
一般风扇装的情况i、下、烫手就换

网友:
导管前后端温度是澡一致!!!

网友:
如果风口不热,芯片附近烫,果断换,应该是整个管温度一致

网友:
用手摸摸烫不烫

网友A:
风枪吹一端,手摸另一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枪吹一端,手摸另一端

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一摸就知道了

网友:
2楼的办法估计最简单

网友:
温度太高的话肯定是坏了

网友:
传导热,不传导就是坏了哦,里头热的要死,外面还一动不动,你说坏不坏

网友:
最简单快捷的办法就是用风枪吹,看来大家都知道呢。

网友:
学习的有张知识了

网友:
胆子小就用烙铁烫一头,手摸另外一头。胆子大的就用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