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00电源灯一闪一闪,不开机,

楼主(2014-11-28):
清华同方K400电源灯一闪一闪,不开机,怎么维修?板号是A21 NPB VER:E。我查过无CPU1.8v电压.3.3v 5.0v都有。

网友:
没图纸 哪个电压没出来  就找哪个电压的控制芯片的PDF  测量条件

网友: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映嘛?

网友:
按电路一步步查

网友:
找个图纸啊

网友:
缺电压好修

网友:
  我是菜鸟求清华同方锋锐K400的点位图好不?    板号是A21 NPB VER:E
IO是winbond 87541vdg

网友:
大师请给个点位图好不。

网友A:
这个不好,没图纸的

网友:
楼主没图纸不好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好,没图纸的

图纸我有:

网友:
电源灯一闪一闪,应是保护的预兆!查CPU供电部分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看来是一步一步查了,可能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给CPU供电的是tps51116无1,8v输出.1.2v电感对地OL

网友B:
图纸不对 根本对不上   你发的这个图纸是V星的MS-14141

网友:
现在电流到多少了?无图无点的话,只能根据电流或者电压来看了。

网友:
先刷BIOS再干EC

网友:
那个原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不对 根本对不上   你发的这个图纸是V星的MS-14141

那我被坑了我是用金币下的,

网友:
求图纸啊

网友:
刚接A21 NPB VER:E 触发后烧EC求解 无图纸啊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