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瀚视奇HW191A 用一会 开一下关一下,NND 真奇怪

楼主(2014-11-28):
通电一二个小里之后,显示器开关一开一关,显示还正常,反复不定,电源板上的电容470 1000 400V大电容这些都换过了,还是这样,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给个意思,关键没有驱动板和电源板代换试,大概方向是电源板吗,兄弟们有修过这样的问题,给个意思。
显示器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都检查了吗

网友:
按键全换了试试。

网友:
问题就应该是电源板负载不起,470 1000这样的都换过了,还是行

网友:
所说的显示器开关一开一关是不是指屏幕一暗一亮啊?背光高压故障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吧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事。改个通用高压

网友:
小电容有坏的,你查一下

网友:
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
atx电源有液晶电源板所需的所有电压,判断电源板还是驱动板怎么做不需要我说了吧

网友:
电源板坏了,之前修过好几台,都没有修好,直接换

网友:
多半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问题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换块电源板就可以了,,,不想换电源板,电源板 负载不起一般哪里问题

网友:
楼主,更换全部按键试一下。

网友:
可能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我秀的话 就先换灯管试试

网友:
按键全换,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电源版按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