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充不上电

楼主(2014-11-28):
电池接口系统总线有3.3V 供电段也有电压  与EC中间没有断线  上面提示正在充电  可就充不上电   电池是好的 已试过  BIOS资料刷过   EC 和充电芯片还没有动   测量都是好的啊   提示在充电 怎么就是充不上呢??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 充电电路  谢谢了  这块板子是英特尔独显

网友:
测量一下充电电压是多少伏了。保护隔离电路应正常。

网友:
测了管子都是正常的  充电电压和好的板子一样  显示也是在充电  就是充不进去   真的不知道差什么地方了

网友:
充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
充电电压12V

网友:
吧电池接口清洗下  不要用稳压电源充电

网友:
会不会是电池坏了     如果提示在充电   那单片机和程序先不考虑 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出问题

网友:
提示充电中充不进电,一般跟I/O没有关系,是充电芯片的问题。这款机器充电芯片坏是通病,还有LM393比较器也容易坏

网友:
进系统是不是很卡,是的话就是个三极管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