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实地维修七彩虹AMD770无内存供电检修

楼主(2014-11-28):
本人以前是小白白,嘿嘿写的不好还望各位老师、大神多多批评。
首先拿到这块板看外观无其它异常,如图

接下来插上ATX电源和诊断卡待机正常,触发开关后测量主板各大供电是否正常,AMD芯片组是从内存开始的,先测内存供电竟然为0V,那就先修内存供电咯
检查发现内存供电使用LM324运算+MOS管方式,LM324脚位定义为:4脚供电;11脚GND;3、5、10、12为V+输入端;2、6、9、13为V-输入端;1、7、8、14为输出端给MOS管。熟悉了引脚定义那就开始工作
1:测量VCC脚为12V供电
2:测量10脚只有0.028V电压,不足以控制运算放大器,那肯定输出端也没有电压驱动MOS管咯,检查8、9、10脚外部有无掉件或断线的情况,没发现异常
3:分析原理后再次通电测量10脚外部供电以及分压点电压,嘿嘿发现异常了,没有分压前输入电压为4.2V,经过分压以后为0.028V,问题出在分压电阻部分
问题找到了那就检查分压电阻咯,R243为精密电阻18B,R244为10欧,很奇怪吧,按照分压原理R244这个电阻阻值应该为1K左右才正确,问题找到了那就动手拆呗!

附上手绘草图,精密电阻阻值为1.5K欧,画的不好,还望老师指点批评。

网友A:
换了分压电阻后,内存供电出来没?
座等楼主更新

网友:
搞定么有啊,期待

网友:
内存供电已经出来了,嘿嘿

网友:
电压搞定了,多谢关注,

网友:
内存供电修出来了,板子就好了!楼主思路确实很清晰。

网友:
所以说修板要有思路,思路清晰才不会走弯路

网友:
图纸都画出来了,应该能修好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最后那个手工图还是有点技术质量的

网友:
维修技术可以

网友(2015-09-08):
引用 网友A:
换了分压电阻后,内存供电出来没?
座等楼主更新

换分压电阻后内存供电出来。

网友B:
电子基础不错,熟悉芯片的各个脚定义,维修起来容易多了

网友:
理论只是好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子基础不错,熟悉芯片的各个脚定义,维修起来容易多了

熟悉芯片各个脚工作信号定义,也要知道对应引脚标准工作电压值才行,这样维修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