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GEFORCE 7050M 维修求助请教

楼主(2014-11-28):
刚学修主板,就遇到难题。希望高手出手相助。谢谢。

这是有问题的主板。假负载装上后关键电压跟假负载标的接近,应该正常。
测量中间位置PCI附近的线圈输出端电压为0,拆掉线圈一端,并卸下滤波电容。
测得线圈输出的电压为2V,场效应管的输入电压是5V。

网友A:
楼主,是拆掉电感一端,电容有37欧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拆掉电感一端,电容有37欧阻值?

对啊,拆掉电感一端,电容也拆掉了。电阻就是37欧。电容量了,是好的。

网友:
你的意思是拆电感一脚,阻值37,电感电压2v,没拆是0V,那阻止是多少,正常不阻止

网友:
电感和电容装上后,电感输出的电压就变成0,不工作了。感觉37欧姆是低了,造成电源保护了。可是摸了南桥芯片,又有轻微的温度,好像是有工作的。能开机,就是开机后不能关闭电源,长按开机键超过4秒,电源还是关不掉。

网友A:
那只装电感,不装电容,测下阻值和电压

网友:
这应是桥供电吧!接上供电0伏时,看MOS管热不,特别是下MOS管的G极电压是多少伏?还可外接2伏供电到滤波电容处,烧机看桥烫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只装电感,不装电容,测下阻值和电压

这又是什么道理?就差一个电容吗?还敢不上换个新电容上去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又是什么道理?就差一个电容吗?还敢不上换个新电容上去试呢。

抱歉啊回答有点多余,没看清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