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4-11-28):
G470上的95831上VIN:19V,VDD,VDDP,PWM3,都是1.6V.这几个电压都是+5VS过来的

+5VS是U38过来的。测SUSP低电平,再测R646--+VSB端没电压,

+VSB是+VSBP过来的。

+VSBP是B+经过PQ202出来的,前提是PQ203导通,也就是SPOK高电平,SPOK是51125A(图纸上是这样,芯片上是英文)发过来的。试着把PR219,PR220拿掉,SPOK还是0.12V。先不管它。我试着把PR216拿掉导通PQ202,但是U38脚的第4脚还是没电压,电阻也没问题。然后打了一下+VSB的阻值,是2.4**,平常是0.***的,是不是阻值变大了。为什么会这样。

谢谢大家。

网友A:
还有就是Q110,Q111的D极只有8欧,明显不对。试着烧一下Q111的D极,发现很热,问题是换了一个,阻值还是一模一样。问一下,这样烧方法对吗。D极是连接U38-U39的G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Q110,Q111的D极只有8欧,明显不对。试着烧一下Q111的D极,发现很热,问题是换了一个,阻值还是一模 ...

这个D级高电平到 Q111G级   会使Q111导通 の额  或者Q111已经击穿了 应该是这样把,  我猜的,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C:
查R646、R649正常时,换C726和Q11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D级高电平到 Q111G级   会使Q111导通 の额  或者Q111已经击穿了 应该是这样把,  我猜的,期 ...

G极是SUSP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R646、R649正常时,换C726和Q110试试。

问题是Q110和Q111的D极都不相连的,为什么阻值一样,是巧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R646、R649正常时,换C726和Q110试试。

能说说,为什么+VSB的阻值会那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为什么+VSB的阻值会那么大。

也就是R646R 和+VSB相连那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R646R 和+VSB相连那端

+VSB的阻值,是2.4**,平常是0.***的——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据?+VSB除了与R646相连外,还应向其它供电。如果说只是到R646这一路的话,阻值根本不可能是0.***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SB的阻值,是2.4**,平常是0.***的——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数据?+VSB除了与R646相连外,还应向其它供电 ...

我的意思是平常我们测阻值都 几百,0.***,现在是2.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平常我们测阻值都 几百,0.000,现在是2.4**

你的意思是平常是0.XXXV,现在是2.4XXV对吗?看有没有断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平常是0.XXXV,现在是2.4XXV对吗?看有没有断线的。

我是打阻值不是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是打阻值不是电压

不是用表的二极体档测的吗?所测结果都是以V为单位的!不明白看万用表说明书。

网友D:
断开PR219查VL有无5V?有就查SPOK出处和去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用表的二极体档测的吗?所测结果都是以V为单位的!不明白看万用表说明书。

哦哦,是这样2.4V。是断线才会这样,还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PR219查VL有无5V?有就查SPOK出处和去处.

不要断开,直接测PR219第2脚有5V,SPOK是待机发过来的,上面说了,0.12V不正常,我断开PR216了,+5VS也没有,就算SPOK正常应该是一样的结果吧。不知道SPOK是开漏输出还是怎么样的。如果是开漏,那VL上拉就正常了。关键是+VSB到不了U38-39等G极,电压偏低。

网友E:
SPOK  这个是待机芯片的PGOOD信号   断开8205的23脚 看芯片直接出来的电压多少  检查8205芯片  和3  5 V输出   。。。。一步步往下查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OK  这个是待机芯片的PGOOD信号   断开8205的23脚 看芯片直接出来的电压多少  检查8205芯片  和3  5 V输 ...

我怀疑待机3V5V芯片有问题  你先看VL再说

网友:
24脚连接电阻去掉,是否能出来电压,

网友:
拆掉管子烧D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