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L8J开机掉电

楼主(2014-11-28):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UL8J笔记本.开机电压到0.68后自动关机.拆机检测没有短路.其它的电压都有.用风枪加焊了CPU管理芯片.就开机了....这 个可能是这个机器的能病

网友:
这个还有待验证

网友:
这不算是通病啊!太少了。

网友:
好像没找到点上,加焊过程中板上其他元件也受到了加热暂时灰复正常吧!

网友:
上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确定 这是通病嘛

网友:
确定通病吗

网友:
华硕  机器都不怎么 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