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11-28):
N4110,放电后亮机,进系统后重启不亮机,再放下电就又可以正常显示了。亮机后

不装硬盘就一直正常,只要装硬盘进系统后就开不了。不亮机时有复位,不跑码,

LPC总线不工作,刷过BIOS,换过桥,CPU.还有就是不装CMOS电池LPC总线对地值400

多,装电池后就变成100了。独显电压不管亮不亮机都没有

网友:
换的是什么桥?南桥?

网友:
查CMOS外围电路

网友:
大哥    你这台机修好了吗      我这里也有一台同样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