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就就快要死啦

楼主(2014-11-28):
今天接到一块磐正G41 主板,目测内存供电9214烧了个洞,便从费板上拆了一个,换上,5脚还有个保险电阻也烧了,换好,打值正常,预设通电,待机3.3V ,再测内存VCC-DDR 1.8V测量为2.5v噩梦开始了,查条件吧,1脚7V,  5脚 5V,  7脚 1.8V  6脚FB 0.73V,算 了一下FB分压电阻,R1(130).R2(88) 神器算一下也就VCORE1.8V不到吧,理论正常,但是实际下管D极为2.5V这有点晕头了,从何下手,图片你们看看,指导一下方向,见过有条件不出的,这位有条件喝多了的,咋拯救,上下管都换了,9214也换了2个,同样现象,
UG 4.5V  LG 2.5V,干谁,尼良的

补充内容 (2014-11-29 18:22):
哈哈,问了老徐,具体怎么改FB R1 R2,换了3次,R1 选择331电阻。R2选131电阻,开机测量VCC-DDR 1.78V可以啦,上内存顺利点亮了,烧的够细的,查了2天

补充内容 (2014-11-29 18:23):
R1 选择131电阻。R2选331电阻 打错了。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A:
饼哥,徐总,黄总。指点秘籍吧,明天下午,最后一招,改FB分压电阻,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徐总,黄总。指点秘籍吧,明天下午,最后一招,改FB分压电阻,不知道行不行

好像有的主板要上U才能出正确的内存电压的。试试假负载,不要乱改FB,只要标称的没错,或者测量出来的,代入PDF的计算公式计算没错,就不要改

网友:
你查查这个9241的FB是不是还受其他IC控制。譬如IO.
跑跑线路吧

网友:
既然内存供电9214烧了个洞那会不会板间有连电啊

网友:
这里1脚自举升压脚电压明显偏低只有7V,正常是12V左右,查一下与此引脚相连的自居升压二极管D1和电容C2有没损坏,这个引脚电压异常也会影响FB反馈信号电压正常值,这里6脚FB内部产生的电压正常应该是0.8V左右。

网友:
看结果哈哈哈!!

网友:
几位大神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网友:
插个内存看看!

网友:
这个故障倒是有点奇怪呀,期待大师路过

网友:
修电磁炉的飘过
1、将9214的引脚撬开不要接在焊盘上
2、两个分压电阻先按公式计算好同样不要焊在主板的焊盘上按应用电路连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