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修好,一台放弃

楼主(2014-11-28):
1.先说说修好的这台机吧,今天老板拿了一块主板给我,叫我测一下看亮不亮机,是华硕Z99L的,板号为A8LE,我一想,既然叫我测,那肯定是好的吧,于是乎,直接上电流表,没想到咔的一声,不用说肯定是5A大短路了,马上关掉电流表,一测公共点阻值,为28欧,这种情况还是用烧板法比较快,没想到是北桥发热,心想不可能是北桥吧,还是先断开北桥的供电吧,当我把Q8201拆开的时候,发现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但是后级还短路

于是干脆把JP8203和JP8202此两个跳点都断开,没想到后级还是短路,查到这心里有些发毛了,心想不会真是北桥吧

心想还是再查查看吧,当我看到北桥下面有两个100UF的电容时,我想会不会是此两个电容引起的呢,于是把此两个电容撬起,再测+VCCP的阻值,竟然发现不短路了,看来就是它们的问题了,于是从料板上找了两个滤波电容装上

当我把刚才所拆的元件都装上后,以防万一,测了下公共点的对地值,发现阻值为400左右,正常,于是再通电,这下好了,自动触发到0.23A然后掉电到0.02A此电流看起来好像是正常的待机电流,不过还好本人已经没有那么容易被假像蒙蔽,我还是去测了一下待机电压,发现待机3.3V和5V都没有,看来还是有问题啊,这时我突然想起,此故障我好像以前修过,我记得我当时还去测了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结果是没有3.3V和5V的开关,然而我当时是接着查了下EC的工作条件,发现也正常,当时我是换了EC,然后还是一样,接着刷了BIOS,当然还是一样的,最后换了个待机芯片,结果不用说,还是一样,再接着本人想,既然是自动触发到0.23A掉电到无待机,看来是有地方短路而引起的保护,于是还是采用断开后级的方法,也就是当我把+VCCP这路断开的时候,发现竟然不保护了,当时我就把此路的芯片和上下管换了一遍,结果就正常了
于是这次我查都没查,直接换了ISL6227这个芯片和它的上下管,大家看这图是不是很熟悉,这就是我们刚才断开的那一路电压

如果大家有谁遇到这台机也出现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23A然后掉电到0.02A(测待机3.3V和5V没有电压)我觉得你可以先换了ISL6227和它的上下管试下,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通病来的,反正我修了两台都是此情况
当我把此芯片和上下管换过后,按开关电流上到1.4A左右,完美亮机啊,这下可算大功告成了,但是当我把CMOS电池装上的时候,问题又来了,第一次开机竟然卡LOGO,然后关机再开竟然什么不显了,电流也只跳到1A左右,我想这机怎么这么多问题啊,于是我又把CMOS电池拆下,然后再开,又可以亮机了,而且正常使用,但是一装上电池,第一次就卡LOGO,再开就开不起来,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于是转念一想,CMOS电池好像只跟BIOS和南桥有关系吧,干脆先刷个BIOS试下,要是不行再换南桥吧,于是刷了一个BIOS,再次装CMOS电池,按开关,亮机,然后关机再开,还是亮机,这样反复试了多次,都可以亮机,看来就是BIOS的问题了,此机修复。

2.再来说说这台修了一半然后放弃的机,虽然放弃了,但是还是有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此机为联想的G470,板号为LA_6751P,这台机是进水机,而且是大面积的腐蚀,有几个地方腐蚀的比较严重(本来想传几张照片,照片还是老板出去的时候偷偷照的呢,可是本人又不知道怎么传照片,还望各位告诉一下,谢谢),既然有腐蚀的,那肯定是先清理了,清理过程就不说了,清理完成后,不敢冒然通电啊,先是测了一下公共点和各个电感的阻值,发现都 正常才通电,通电后发现电流为000A,再测公共点电压为0V,明显不对啊,于是打开图纸测了一下公共点以前的电压,电压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PQ301和PQ302的G极都是19V,那么这两个P沟道的MOS管肯定不可能导通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有两种情况
1.就是PQ301的D极跟S极击穿
2.就是PQ304的E极跟C极击穿
那么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出PQ304是PNP的三极管,而PQ301又是P沟道的MOS管,它们两个都是属于低电平导通的类型,具体是哪个本人也不好说,所以本人把此两个元件都换了,换完后再接入电流表,没想到又是咔的一声,我心想不会吧,刚才明明测了公共点是正常的啊,怎么会出现5A大短路的现象呢,没办法,修吧,这板还好,公共点给每个地方供电的时候,都有一个跳点,当我断开PJ403的时候,发现公共点阻值回复正常了,于是我在此焊了根线,烧板,没想到是它的上下管在发热,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此芯片一起换吧,换完后,再重新把此跳点接上,再测公共点,阻值还是正常的,看来短路是好了

再接入电流表的时候,待机还是000A,跟前面不同的是,此时公共点有电压19V了,看来还是得修待机啊,于是测待机芯片的条件,当我测待机芯片的主供电的时候,发现没电

那我们看它是哪来的,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待机芯片的主供电是由公共点经PJ403这个跳点而来,那么公共点现在有电而它没主供电,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断线了,于是飞线

飞好线后,再接电流表,发现还是没待机,于是再查,当我测它的开关时候,发现也没电,从下图可以看出,它的开关也是由公共点经电阻分压而来,那么公共点有电,而没开关,那么也只有一种可能,断线,于是再飞线

飞好线后,再接入电流表,待机依然为000A,当我测到时ENTPIP1和ENTPIP2时,发现没有电压

即然3。3V和5V开关没电,那我们就看它是从哪来的,我们从下图可以看出,ENTRIP1和ENTRIP2是来自PQ405这个N沟道的复合MOS管,而其又是受控于PQ407这外NPN的三极管,那么就是说,PQ407要导通,PQ405才可能不把ENTPIN1和ENTRIP2拉低,经本人的测量,PQ407的B极为0V,那么3.3V和5V的开关为0V也是正常的了

我们再来看VS是哪来的,从下图可以看出,它是公共点之前的电压,这时公共点都有电了,那么VS一定是有电的,这点我测过是正常的,那么PQ407的B极为什么会没电呢,那么只有一个答案,断线了,于是飞线,飞好线后,待机为0.02A,这下待机出来了

既然待机正常,那就按开关吧,没想到时电流上到0.18A不动,看来是有电压没出来啊,于是测了全板的电感,发现只有CPU供电和这个1.05V的电压没有出来,那么肯定是先修此供电再修CPU供电了,于是测了此芯片的工作条件,全都正常,但为什么会没电压输出呢,那只有一个解释,芯片坏了,于是更换

更换此芯片后,再按开关,电流上到0.45A不动,再测CPU供电,还是没出来,于是测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当我测它的主供电的时候,发现没电,那就看它是从哪来的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它是公共点经过一个电感PL901变名而来,经本人测这个电感两端都是有电的,那么为什么会没主供电呢,只有一个解释,断线了,于是再飞线

飞好线后,再上电流表,按开关,电流依然为0.45A,看来还是有问题啊,当我测到它的辅助供电的时候,发现还是没电

那我们再看它是从哪来的,从下图可以看出,它是由+5VALW经U38这个N沟道的MOS转换而来的,但是为什么在按开关后会没电呢,那我们还得查它的控制极电压,而它的控制极电压是由Q110这个N沟道的MOS所控制的,经本人测量这个Q110在没按开关时它的控制极为高电平,但在按开关后,它的控制极为0V,而U38这个MOS管的控制极却一直为OV,那么又分两种情况了,一是Q110击穿了,二是+VSB这个电压没出来,于是我测了R646这个电阻的两端,发现两端都没有电,看来可以排除Q110这个MOS管击穿了,于是再查+VSB

从下图我们可以看出,+VSB是由公共点经PQ202导通后变名为+VSBP,然后再由+VSBP经PJ201这个跳点再变名为+VSB的,这个经本人测量也是19V

那么问题也来了,为什么U38的G极为0V呢,那么还是只有一个解释,还是断线了,于是再飞线,飞线后,按开关辅助供电也有了,但是电流依然坚挺,还是一成不变的0.45A,修到这老板看不下去了,他说你飞这么多线还是不要修了,放弃吧,可是本人还是不想放弃啊,但是没办法,谁叫我是打工的呢
但是修此机,这块板被本人飞的满板都是线啊,没想到这块板有这么多地方断线了啊,进水机真是不好搞啊
最后,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希望大家指证,谢谢

网友A:
这么多断线的呀。。。。累呀

网友B:
不是一般的有耐性,天冷了这主板也被你穿上了羊毛衫了。

网友C:
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眼看就要到关键的时候却又被迫无奈的放弃

网友:
这种情况我可以理会飞线还是不行的话,楼主可以拆掉U38看下本身4脚相连焊盘电压或者直接从+VSB端飞线到U38 芯片4脚试下,进水的机器这里C726电容漏电拉低U38 4脚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
维修就得冷静细心

网友D:
我的神啦,看来修这个板子耐心要大大的~

网友E:
这个老板也太不解风情了,我很想看楼主要分多少线才能解决这个大 BOSS

网友F:
那板子如果客户不急的话可以留下来研究研究,对个人动手和分析都有帮助,没空也就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板子如果客户不急的话可以留下来研究研究,对个人动手和分析都有帮助,没空也就算了。

说实话我还真的想修下去,可是还有好多板要修,老板也不可能让我一直在那块板上浪费时间,唉,这就是打工的难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板也太不解风情了,我很想看楼主要分多少线才能解决这个大 BOSS

没钱分,谁给我分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神啦,看来修这个板子耐心要大大的~

那是肯定要耐心的,后面还不知道有什么故障呢

网友:
这个我同意,维修就得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眼看就要到关键的时候却又被迫无奈的放弃

是啊,老板不可能让我一直在那块板上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断线的呀。。。。累呀

那也没办法,进水机就是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说实话我还真的想修下去,可是还有好多板要修,老板也不可能让我一直在那块板上浪费时间,唉,这就是打工 ...

难个鸡毛掸子,就给老板说那人价格高不高,高的话我有空再研究研究,老板看你这么积极一定会欣赏你的,而且,你妹的有机子修多好我这每天有5台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老板也太不解风情了,我很想看楼主要分多少线才能解决这个大 BOSS

楼主不知道潜规则。。上次我都提点他了,也不知道他是真不懂还是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一般的有耐性,天冷了这主板也被你穿上了羊毛衫了。

哈哈,好贴切的比喻,纯铜比基尼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个鸡毛掸子,就给老板说那人价格高不高,高的话我有空再研究研究,老板看你这么积极一定会欣赏你的,而 ...

还欣赏呢,在这里根本就没有时间给你研究,不要想的那么好,这些板子都堆成山了,修死都修不完,你不可能在一块板上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