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D3 V26 用编程器刷bios 点不亮 怎么办?

楼主(2014-11-28):
七彩虹G41 D3 V26 用编程器刷bios 点不亮 怎么办?

七彩虹G41 主板 原来的BIOS卡在第一屏就不动了,只能用编程器刷,到官网下载了ROM文件后,刷进去,不能用啊,点不亮,怎么办呀,求解

网友:
你有编程器,这个还要问,接着刷呀,,,,,,,,,

网友:
刷回你原版的BIOS.   将声卡和75232拆掉试试。

网友A:
官网下的有也一些不能用的。 有的版本太多,你都不清楚刷那个是正确的。你所谓的BIOS卡第一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的有也一些不能用的。 有的版本太多,你都不清楚刷那个是正确的。你所谓的BIOS卡第一屏是什么意思?

就是显示在七彩虹的LOGO画面就卡住了,按del没有用,我的型号是 G41 D3 V26 官网只有一个bios,这个有没有办法?我还有其他的一样的主板,能不能拆一个下来,然后上编程器读取出来再保存起来,再刷过去。可以么

网友:
接着刷呀VVVVVVVVV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显示在七彩虹的LOGO画面就卡住了,按del没有用,我的型号是 G41 D3 V26 官网只有一个bios,这个有没 ...

   放下电。你有一样的主板的话, 你直接把那个BIOS 换到你那个版上。想用编程器也行。 你裸板试试开机能过LOGO不。 或者进PE。

网友C:
卡LOGO你都不看是什么原因就刷BIOS呀,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事,桥坏,硬盘还有光驱什么的都会卡LOGO

网友:
找合适的BIOS重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你都不看是什么原因就刷BIOS呀,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事,桥坏,硬盘还有光驱什么的都会卡LOGO

可能是桥坏了,硬盘光驱都没有上,都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LOGO你都不看是什么原因就刷BIOS呀,是不是别的地方的事,桥坏,硬盘还有光驱什么的都会卡LOGO

大神,果然不是BIOS坏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是哪里坏了。不会修。

网友:
你现在先把BIOS整好,再看下现在到那里,你看下是不是电池还有显卡引起的

网友:
顺边再用手摸下看有没有那个芯片烫的

网友:
要么版本刷的不对

网友:
再去下载一个刷机哦 一定要看好版本号

网友:
刷回原来的BIOS,卡LOGO,拆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