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练手之解决困扰多日的Lenovo C3653低音炮电流声(有音箱电流声的可以看下)

楼主(2014-11-29):
今天的主角如下:

Lenovo C3653音箱,终端客户那边退回的不良品:只要通电十几分钟就会发出让人十分不爽的电流声,这音箱也是命运多舛:我这边3月份订来的,在6月份卖出的客户就跟我反映有这个状况,果断发给上家协商换货,没想那上家居然没处理就原封退还了(后来才知道原来他打算不干了),那时生意比较忙,而且也大意(心想音响有点电流声应该蛮多的,肯定是这个客户太敏感了)唉~!现在回头一想:要是当时早点参加过讯维远程培训,可能“她”也早已嫁给好人家了...(楼下的同仁们可以来:要是当时早点参加过讯维远程培训.....造句啊)嘻嘻

还是先说说故障是怎么解决的,话说自从报名远程后,这个问题也是一直困扰在我的心头,度娘查查说是滤波电路部分出的故障会产生电流声,然后就换个两个25V 2200uF大个头的滤波电容,不用想没找对故障点当然问题依旧。

刚好今天的基础课上到了PWM原理这一节,面对打印出来的PWM原理教学的电路图是有点懵懵懂懂啊!上完课然后赶紧补习这方面的资料,在看到一段文章

感觉顿时茅塞顿开,拿了把螺丝刀三、二下就拆开
干上了:

这是前面忽略掉的的变压器,看固定脚已经变形(没撬,本身就是这样的)

先用老虎钳扳好了

再上点原装3M胶条,用拧紧螺丝后在螺母上加涂了层AB胶

另外散热的铝片也卡到了出音口的塑料套筒上(亮点是下面玻璃柜台的反光不用管它)
估摸着铆在铝片上的开关管待机发热后高频率的振动,然后和塑料管一起共振了(因为我手放在黑色的塑料套筒上,声音会小很多

背面的螺丝在这么小的一面板整整十几颗,这么多估计是密封、防共振的吧!

修好已经快一个小时了,困扰多日的电流已经彻底消除了,接下来得帮“她”找个好人家给嫁了!
发贴就花了我40分钟,看在这么辛苦的份上,同仁们好心给个分吧!

网友:
高手,连这个都整明白了!

网友:
我的小音箱没有pfc也有电流声,电容换过还是一样,从哪下手?

网友:
不用开关电源而只用变压器的功放,出现电流声一般可能为滤波不良、线路走线不合理或接插线凌乱、变压器接地不良等等吧,以前玩过功放,总结出来的。

网友:
我认为你这是维修的变压器,而并不是PFC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不是PFC的吧,只是个普通电源变压器,声音来自变压器的震动。手压下变压器声音应该有变化的

网友:
支持发帖,铝散热片上的是功放块吧,

网友:
是不原来的变压器(PFC)松了,有振动产生了,重新固定好就没事了?

网友:
搞过家电维修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