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没时钟

楼主(2014-11-29):
今天又收到一块块华硕p5g41,顾客拿来是没有显示,但是我把主板拆下时又可显示了,,钱那么好赚,我把装好回去吃饭了,吃完饭回来再开机不能开了,钱不好赚,从新开始拆阿,没有显示,开始捉鬼了,上电测内存,桥,cpu供电都正常,那么轮时钟了,测pcib16脚是0v,那么就没有时钟,时钟要开启,三大条件供电,pd,14.318m,测时钟芯片供电正常阿,pd没有电压,鬼在里,没有电路图只能跑路了,又经过很长很长时间头长蜘蛛网图下 这个时钟芯片pd是经过pq101和p100图1场管组合的手画图 说一下原理吧,这个由vrmpwrgd是由cpu管理芯片脚到pq101导通测有b极0.76v是正常,测pq100b极为0v也正常测场管g为0.78伏这个不正常应该3.3v才能导通阿,以为是场管坏先拆测一样是0.78v不用问阿贵一定是上拉电阻坏,跑路经过822欧电阻,不用想华硕通病拆822欧电阻。不出我的所料,机修好了。收工。

网友A:
原来是822欧电阻问题那为什么楼主把主板拆下时又可显示了?

网友:
822呀822你要那一天才能,想都不想就是你,钱就好找了。

网友B:
小朋友,PD信号是指什么?时针的开启信号不是叫啥PG来的,咋这么难记

网友:
原来是822欧电阻问题那为什么楼主把主板拆下时又可显示了.可能不稳定阿,,以前也修一样,把场管拆一样没有时钟输出阿。。

网友:
哦,是不是每一种板的这个信号名称都不一样的呀

网友:
又是822惹得祸

网友:
华硕的822能做得好点吗

网友(2016-03-15):
引用 网友B:
小朋友,PD信号是指什么?时针的开启信号不是叫啥PG来的,咋这么难记

开启信号就是VTT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822欧电阻问题那为什么楼主把主板拆下时又可显示了?

推测是场馆活或时钟芯片存在不良现象导致。

网友:
这个板子的时钟也经常坏 遇到很多了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哦通病吧好像

网友:
这种故障都解决了,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问题应该时钟旁边得822引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