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罕见的AOC2231vw 输出电压跳变

楼主(2014-11-29):
罕见的AOC2231vw 输出电压跳变。驱动板和高压板部分已排除,确定是电源部分问题,EA1530A确定也是好的,就是电压跳变,听说此机有这个通病,电源部分有个电阻坏了,将电源部分的电阻仔细查了几遍没发现问题,请修过此机的同行指点
通病

网友:
电阻没问题,引起电压跳变的地方检查:反馈电路、持续供电外围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