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8K23机芯酷开小板,酷开状态话筒无声的常见故障点及通病
[创维]
8K23机芯酷开小板,酷开状态话筒无声的常见故障点及通病

网友(2014-11-29):
维修过程中,总结酷K麦克风无声,一般就两个地方坏:
1、 C65(10UF贴片电容)坏,此电容损坏后U7(WM8738)第⑤CAP、⑥VREF、⑦RIN都会没有电压(正常电压2.5V),麦克风无声的,主要是此电容损坏多。
2、U6(4558)坏,较少,只遇到两例。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