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L01HM用户家关掉日光灯电视就出现黑屏

楼主(2014-11-29):
故障分析,可能是由于光源对电视产生了影响,而这个方面有两种情况可能出现:1、用户家日光灯产生的红外线瞬间干扰电视的接受头引起;2、由于光线的变化会引起电视的光感接收二极管的变化,从而控制背光的亮度。
两种情况可以用手直接挡住接收窗来判断,当用手挡住光感接收窗时故障现象出现,背光马上熄灭。拆开机器测量主板控制背光板的引排插,发现出现故障时去背光控制亮度的引脚电压低到只有0.6V.正常时它会在1.0V3.3V变化。后更换Q43904),电压恢复到1.0V以上(将光感二极管全挡住时电压),主板位置如图:

网友:
这个小三极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不会修电视

网友:
故障来的怪。。。。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有点怪

网友:
关闭自动亮度调节功能,改为手动的也许不用动线路了。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特殊

网友:
楼主太牛了,这样都能修,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此机是动态亮机,依光变屏亮度的?

网友:
楼主分析得对 学习了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