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奶牛NV47H系列通病

楼主(2014-11-29):
型号:NV47H系列
故障:进系统卡LOGO,进BIOS键盘无法操作,按任意键报警(或者进BIOS能正常操作)
维修:该系列的机器经测试,包含宏基使用同型号键盘,均出现,在进系统的时候在系统LOGO处档机,不换件解决方式就是按键盘上任意键可正常进入系统,键盘经过任何测试都未表现出问题!机器使用正常,无其他异常!重新刷新BIOS等方式均不能解决此问题,因此故障通过其他同行总结,暂时未有更换过键盘测试过,拔掉键盘不存在此问题,初步判断此故障为键盘问题导致!自用机器目前也出现此情况,待购买键盘更换后再告诉大家

更换键盘后问题解决

网友:
换键盘后什么情况分享一下经验,谢谢楼主。

网友:
昨天你QQ好像说换过键盘啊?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我都维修过,就是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键盘可能性大。

网友:
奶牛的机器平常修的不多,下次遇到可以留意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按键盘上任意一个键就行了 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换键盘吧。。。。键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