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kpl-am南桥温度高

楼主(2014-11-29):
华硕主板p5kpl-am南桥温度高,用手模很烫,能正常使用,但越用越卡。很多主板都有这样的通病。除了加装给南桥加装风扇,是不是有其它什么原因?

网友:
桥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还是换主板吧,换个新桥也用不长

网友:
换南桥! 还会发烫的厉害,只能加铜片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