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那我高手帮忙看看我这三星电视机是毛病

楼主(2014-11-29):
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列驱动或软排线都有可能

网友:
将电视升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是花的,开完机就没有了吗?

网友:
屏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逻辑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的时候是花的,开完机就没有了吗?

列驱动或软排线都有可能

网友:
上面的都说了,我就不多说了。一个个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