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3-C51主板CPU供电老烧管子

楼主(2014-11-29):
P43-C51主板CPU供电老烧管子,电源管理芯片ISL6333换了依然如此,UGATE电压8.2v,LGATE3.2V,EN1.15v,现有24块板子都一样问题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
好大的量啊!!
检查反馈电路、查PWM波形呗。

网友:
楼主要是悬赏个100几十分这种问题应该没过多久就有人教你秒杀了

网友:
烧的地方要把上下管一起换了。你供电IC换了,有开启 ,有输出, 你看看FB反馈是否为0.8 左右。 有示波器的话抓下更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