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A88X-G43 开机,屏幕右下角显示9C,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4-11-29):
家里电脑主板是V星主板A88X-G43,今天开机,不会显示V星主板画面,也不会显示硬件检测之类的画面,屏幕一直是黑的,然后右下角显示9C,一直不能进入系统,内存条,显卡拔掉清洁过还是一样的错误,对了,开机好像也没有之前正常的“滴”的开机声音。求大神帮忙帮忙,谢谢了。

网友:
你试着COMS电池放下电。 不行的话就拿去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在万能的淘宝上找了家维修店咨询,店主很有耐心,礼貌,告诉我说,主板开机屏幕右下角出现99检测鼠标,9c检测usb,要我先把所有USB外设拔掉,果然可以开机了,不过无限蓝屏(可能是因为昨晚小区突然停电导致系统 坏了吧),我重装后,一切都好了,谢谢各位,特别是淘宝那位大哥。

网友:
昂达主板也有相同问题

网友:
解决了就好。呵呵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不过还真是苦了楼主了,找到问题还拿出来分享,楼主好人

网友:
又学了一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