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X00000116代码

楼主(2014-11-29):
电脑出现蓝屏0X00000116代码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A:
先排除一下驱动的问题吧,然后代换一下内存,显卡

网友B:
显卡驱动、打官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驱动、打官方的

不行了,我试过了。估计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一下驱动的问题吧,然后代换一下内存,显卡

都试过了,不行。显卡重植过球也不行,估计显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了,我试过了。估计显卡坏的多啊。

那你打英伟达或AMD官网的驱动、再试试升级一下bios

网友(2015-01-26):
这个显卡经常出现0116报错,真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bios问题,用集显就没事,一用独显就蓝屏报错0116,有哪位修好过?我修过几台,都是换显卡芯片好的,但是支持不了多久,又这样,,,

网友(2015-06-30):
遇到了,感觉不是显卡问题,必须找出原因来

网友:
排除法一下 换个显卡试试看

网友(2015-12-06):
今个也遇到这故障的了,难得回死机,但蓝屏比较容易出现。看错误就是显卡文件蓝屏报错,BIOS刷过,内存硬盘客户说换了试过。。。不敢急着下手

网友(2016-04-29):
手上正遇到一台这种故障代码。。CPU  内存换完了 。。 显卡已换全新 。。。涛声依旧。。。  无语。

网友D(2016-07-22):
华硕K43T也是116代码,显卡都换了,也不行,之前是跑3D花屏死机,后来换了显卡就一直蓝屏了,显卡芯片装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K43T也是116代码,显卡都换了,也不行,之前是跑3D花屏死机,后来换了显卡就一直蓝屏了,显卡芯片装别 ...

显卡换了也不行的话就换内存和硬盘试一下还有CPU也 试一下吧

网友:
楼主修好了?我现在有一台一样的情况

网友D(2016-10-19):
我的修好了,是显存的点掉了两个导致116蓝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修好了,是显存的点掉了两个导致116蓝屏的

哦,显存掉点不多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