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进水啦求救大神

楼主(2014-11-29):
前几天进水的,当时进后马上关机拆开外壳,用卫生纸擦干面上的水,到晚上的时候才开机查看,但一开机就出现几行英文系统进不去啦,但吹下电源芯片附近可以进入系统,不吹就进不去,大神看看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你拆开的时候,电池有卸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开的时候,电池有卸掉吗???

电池上有小螺丝我没有工具就没拆

网友:
求救大神谢谢

网友:
不拆硬件,怎么能完全吹干净呢、??继续拆开吹

网友:
三板斧绝对OK

网友:
拆主板,洗板水洗,再烤

网友:
能否修复,还要看进水的情况。

网友:
主板拆到不能再拆,用酒精洗一遍,风枪吹干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