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待机,不触发(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

楼主(2014-11-29):
品牌:联想
版号:Lenovo K26_LA-610P REV1.0
故障:B+被拉低(假待机,不触发)
接机后看有待机不触发,客户说进水,还没报价,给客户说先放这里,查到问题给你报价,拆机看到进水了,进水地方没拍图,实在不好意思。进入主题,说的不好别吐槽哦谢谢。
首先测了哈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没有短路,测3V5V都为0,一般仁宝的3V5V是插电就有的,然后测公共点电压B+发现只有12V,这个肯定不对,发现敌情了,以前学习仁宝点火回路的时候知道肯定是被后继拉低了,然后我就一一断开,在断开PJ401这里时发现B+18.7V对, 然后换了上管个待机芯片还是没待机电压,但是B+没有被拉低了,这时测PACIN为1.89V这个肯定不对啥,应该是3.3才对,然后就有点陷入困境了,心想是先有待机还是先有保护那边,然后我感觉还是得从PACIN入手,拿放大镜呀看突然发现这个电阻腐蚀了一看图纸是499K的精密电阻,管他的先找一块仁宝的板子给他换一个,奇迹出现了换上之后待机出现了0.012,(图片不晓得咋个都传不上呢),按开关触发了,装上CPU,内存亮机了。有点运气,后面图片都传不上不好要意思。下次补上,第一次发帖写不好,请见谅。图纸供上

Lenovo K26_LA-610P REV1.0.pdf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给力

网友:
不多说  加油兄弟  支持你

网友:
貌似新款广达的隔离保护电路电路不少都是一个P沟场管了,结构有点类似仁宝的点火系统。

网友:
不错,  知道怎么点火的, 修起来都不怎么费力,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电阻阻值变大了

网友:
电阻有一般腐蚀了,我就直接把他换了,以前好多不细心,走了很多弯路,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修才行,感谢大家回复谢谢。

网友:
楼主观察的很仔细,这样少费了不少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