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换板后,开机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左右自动断 ...
联想g480进水,换板后,开机正常使用半个小时左右自动断电,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4-11-29):
原先进水都不开机,网购主板回来换上可以开机功能都正常,但过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断电,以为主板还有问题,让卖家重新换过一块回来装上故障依旧,之后几乎所有配件都替换过,cpu,内存,硬盘,适配器,试过了,故障还是没解除~ 求大神显灵,帮忙看看~
联想G480

网友:
你用裸板试下,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铜管问题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还不行的话,你就要考虑散热问题了!

网友:
送专业维修店检修吧

网友:
温度过高引起的断电吧

网友:
是准时断电还是大致半个小时掉电,要是准时的花可以是程序的问题,要是大致时间可能是缺电压或者温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