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4-11-29):
集显的,客户拿过来自动上电不显示,把内存条拔插后插上电源待机0.22风扇一直转,按开关正常开机显示,关机后面板指示灯全部亮起不熄,待机电流还有0.13,以前修过B460这种情况以为是BIOS的问题在论坛上下了一个BIOS刷上故障依旧,示解?

网友:
待机偏高,是不是短路了,看网卡外设之类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EC控制的时序错了,还是有电压提前开启。

网友:
有电压提前被开启

网友:
还是E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