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BRD格式的点位怎么打开

楼主(2014-11-29):
主题表达不清楚,是映泰主板点位图的,BRD格式的,用了打开BRD格式的软件打不开,传上来,看看有人能打开吗?能的话说一声,谢谢!

网友:
打不开,楼主还有其他点位图吗,你张图打开就提示错误

网友:
orcad或者allgro

网友:
估计资料有误吧,或者加密了

网友:
Allegro_free_viewer(.brd巨型)或者BoardViewR4(.brd)   都是点位图软件

网友:
用BoardViewR4打开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A:
orcad或者allgro能打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orcad或者allgro能打开吗???

ALLGRO 我不知道安装了后也是找不到,能给QQ吗?

网友B:
还真的能打开 ,楼主在分享几张来玩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真的能打开 ,楼主在分享几张来玩玩

你好,请问你怎么打开的,教我下,我给你几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怎么打开的,教我下,我给你几张

我是用笔记本的点位打开的,不过点位要安装  用这个Allegro_free_viewer(.brd巨型) 点位程序  论坛有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笔记本的点位打开的,不过点位要安装  用这个Allegro_free_viewer(.brd巨型) 点位程序  论坛有的   ...

这个能?我试了都不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能?我试了都不能啊

那个确实可以打开 ,  你看一下你的系统或者点位软件是不是不行还是没安装好 ,我的系统是XP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确实可以打开 ,  你看一下你的系统或者点位软件是不是不行还是没安装好 ,我的系统是XP

能加一下吗?791800266